关于光接收机限幅放大器主放大器和源极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09-05-25):
初入电路的新人,麻烦各位指导一下~
毕设要做一个光纤接收机0.35μm CMOS工艺2.5Gb/s速率限幅放大器

要求
输入单端信号峰峰值为5mv~1v,10mv开始限幅
单端输出信号峰峰值为600mv

输出缓冲我选用ft-DOUBLERS放大器
负载电阻100欧
因为I*R=600mv,所以尾电流源我根根据这个公式确定宽w=50um,栅极电压1.3v
其余NMOS管的宽w=30um
因为截止电压差不多800mv左右,所以我决定主放大器增益选42db左右,用4个放大器单元级联完成。

问题1
开始放大单元选用的是CHERRY-HOOPER结构,由于是第一次做这种大一些的电路,所以本身经验也不够,
对我来说很多问题都不知该怎么解决,如:

得到的该电路的带宽表示近似公式,其中参数并没有涵盖所有的参数,且式中的数学关系并不能完全符合实际调试,所以我得到的信息就是的只知道调整那些管子的宽会对带宽,增益造成增大或减小的影响。

也许是因为我调的方法不对,就在这样调了很久,可是单级增益为10db左右的时候,带宽只有2G左右,然后我试了下用基本的差动电路,发现单级带宽在5.4G的时候,增益有6个db,然后我实在调不上去了,无奈之下,只好用电感峰化来达到要求

由于我觉的宽小一些,电容会小一些,所以主放大器放大单元的NMOS管宽为3um,和最后的输出缓冲相连
时,由于输出缓冲宽较大,电容较大,带宽会变小,满足不了要求,然后我就不知该怎做了..............

所以应该怎样解决主放大器和输出缓冲相连减小带宽的问题,是不是主放大器放大单元的NMOS管宽3um小了些?
这是加了源极跟随器的放大单元

问题2
有人告诉我在基本放大电路后加源极跟随器可以扩展带宽,这样就可以不用电感峰化了,可实际加了源极
跟随器是在减小带宽,也没找到有关讲源极跟随器对差动电路带宽影响的资料,所以问下有人能帮解释下源极跟随器扩展带宽的原理,或给我些相关资料。

问题3
由于是新手,所以如果高手发现我跳的过程中那些想法或方法也麻烦指出来吧~万分感谢~

网友(2014-02-22):
你好,搜索到你09年发的帖子,我硕士论文也是做光接收机的限幅放大器部分。希望能和你交流一下,不知道你能看到不,呵呵

网友(2015-12-30):
问题踢得很好,可惜没大神回答,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