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OS管的衬底这么接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9-05-25):
   请教各位,一般来说,NMOS管的衬底是接地的,而PMOS管的衬底是接Vdd的。可是我看到有些电路里面,比如说是运放,一个图里面有些管子是按照上面这些规则来接的,可是还有些管子的衬底是直接就接在源极上的(这个源极没有与地或是Vdd相连),这有什么影响呢?两者有什么区别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一般来说,NMOS管的衬底是接地的,而PMOS管的衬底是接Vdd的。可是我看到有些电路里面,比如说是运放,一个图里面有些管子是按照上面这些规则来接的,可是还有些管子的衬底是直接就接在源极上的(这个源极 ...

阈值电压,寄生电容不一样,这是很基本的问题,你找本模拟集成电路书,或者半导体器件书都有说的

网友:
为了减小衬偏效应吧,好好看看Razavi

网友A:
这个我可以回答你
=
如果运放的输入对管是PMOS管,可以将衬底接在VDD或者直接接在源上,皆在源上就等于直接接在n阱上,可以增强匹配和减少失调并且消除衬偏效应,但是要单独做个阱会增加layout成本,所以一般要求级别的接到vdd就可以了

NMOS管一般衬底都接地,因为一般的工艺都是单阱工艺,没有P阱,所以一般没有NMOS管衬底直接接源的做法,所以NMOS都会有衬偏效应,要考虑gmb的影响

网友:
有利于匹配, 减小vt等等
看一下razavi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可以回答你
=
如果运放的输入对管是PMOS管,可以将衬底接在VDD或者直接接在源上,皆在源上就等于直接接在n阱上,可以增强匹配和减少失调并且消除衬偏效应,但是要单独做个阱会增加layout成本,所以一般要求级 ...

为什么说“单独做阱”呢?一般而言PMOS本身就是做在N阱中的,这和衬底的接法没啥关系吧

网友:
要有两个nwell 啊。一个是连vdd bulk 得,另外一个连source 得

网友:
说的是差分对管本来share1个n-well。如果连接到source的话就要用两个n-well。

网友:
为了减小衬偏

网友:
减小衬偏

网友:
另外请注意PBTI 和NBTI.

网友(2009-06-30):
N阱工艺里用来减小P管的衬偏效应。(单N阱工艺中,NMOS的衬底总是P sub,所以不存在可以减小衬偏的说法)典型的应用是运放的输入差分对。

网友:
双阱工艺的话,你接地接源都行!
P阱工艺的话,PMOS接高电位、源都行,NMOS只能接地
N阱工艺的话,NMOS接地、源都行,PMOS只能接高电位

网友:
需要深N井工艺支持.可以减少衬偏效应

网友:
你所講的是Body effect......

一般是PMOS接VDD,NMOS接地

网友(2009-12-05):
消除衬偏效应

网友(2010-07-09):
回复 网友B:
不对吧. 只有N井,\所有NMOS衬底共用,接地. 所以源不是最低电位的怎么能接衬底呢

网友:
还是找一本analog 的书好好看看吧

网友:
好好看看工艺,看看Deep nwell的作用是什么,有Deep Nwell的存在,NMOS的Bulk端可以独立于衬底,有自己单独的点位。

网友:
为什么会增强匹配???

网友(2010-09-24):
同时减小电源噪声对差分对的影响

网友(2010-11-29):
打车问一下:P管输入对的衬底到底接在VDD还是源级,什么时候接在源级,什么时候接在VDD,为什么?分别有什么优缺点?(菜鸟提问!

网友:
如果有DNW的工艺的话,将PMOS接到VDD上后,可以将整个电路放到DNW里面去

网友:
NMOS一般的工艺没办法那样接吧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用于输入管,减小衬偏效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于输入管来说,一般都接在源极,这样可以减少输入管的失配,因为接到源极后,衬偏效应系数引起的失调,就可以消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MOS管来说,由于衬底和源极的电压不用,会有衬偏效应,而衬偏效应会使得MOS管的阈值电压绝对值增大。如果衬底和源极相连就可以消除衬偏效应,在不同的运放中会有不同的效果。
但是要注意:对于P型衬底做N well的硅片,只有PMOS管可以将衬底接源极,NMOS管是做不到的。

网友(2011-04-22):
深阱工艺,面积大些!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所有的PMOS如果做在一个阱里面,衬底是默认接到VDD的,必须单独做一个阱才能让PMOS衬底和源端接在一起而不接VDD,这个画版图就有一些技巧了,这样有一些好处上面都提到了,不过会浪费版图面积和复杂度,如果没必要最好就不这样接。

网友(2011-05-31):
浪费不了多少

网友(2011-07-04):
这个就是到底为什么呢?

网友(2012-10-26):
,学习了,刚开始学习,在这里学到了好多东西噢。

网友:
咋来看看,想了半天了

网友(2021-07-01):
那消除衬偏效应除了这种源和衬底连接还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2022-05-11):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所有的PMOS如果做在一个阱里面,衬底是默认接到VDD的,必须单独做一个阱才能让PMOS衬 ...

PMOS做在不同阱里,接不同电位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可以回答你
=
如果运放的输入对管是PMOS管,可以将衬底接在VDD或者直接接在源上,皆在源上就等于直接 ...

不用做深N阱也可以将PMOS的衬底和源接啊,为什么增加成本/? 两个不同的N阱接不同电位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