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信号的发射问题

楼主(2009-05-25):
请问蓝牙信号发射的时候,载波是2.4GHz的电磁波,那么调制波是什么波形了?是一个一个的脉冲还是正弦波形?

网友(2013-05-05):
根据蓝牙协议,蓝牙传输的无线电波为二进制高斯频移键控GFSK,码元速率为1Mb/s,并采用跳频技术(典型值每秒1600跳)。可见:
蓝牙信号发射的时候,载波是2.4GHz的正弦波。

网友(2013-06-29):
不知道,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