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分主从设备吗?

楼主(2009-05-25):
USB主从之分, PCIe分主从设备吗?

网友(2010-04-15):
肯定分了

网友:
PCIe设备分为root complex、bridge和endpoint三类。

网友(2015-12-16):
都是做什么的呢,能具体说明下么?root complex、bridge和endpoint,switch
最好是分别有代表行的产品。

网友:
RC主要是各种cpu, x86,arm,mips,Powerpc,DSP.
bridge,pcie to pci/pcix桥,pcie switch,主要厂商有plx/avago,IDT,pericom,PMC/Microsemi.
endpint就是各种设备,显卡,网卡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