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图问题

楼主(2009-05-25):
我用virtuoso画版图,电路模块小的时候画,没问题。
但是大了点就不行了。很卡。
卡着卡着窗口就自己关掉了。
但也不是很大的图,就普通的ADC而已。
是不是服务器有被设置了,还是我自己没设置好。
有谁知道,帮个忙一下。

网友:
内存或者显卡低了?

楼主:
不至于吧!!!我们服务器挺大的。很多人登到上面一起用都没问题。
难道我的机子内存或者显卡低了。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多半是你本机显卡太差了

网友:
也许server load太重了,换台server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用path和复制线来完成了。
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