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MAC的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9-05-25):
我准备在我的板子上做一个100M的MAC。
但是在看MAC资料的时候,资料上先是说MAC通过MII接口和PHY相连。通过MII接口相连,顾名思义,MAC的所有信号应该进入MII进行处理,然后再由MII传出送给PHY。
但是看到后面的模块信号连接图中,却发现MII接口用到得只有两个接口MDC和MDIO,而像发送数据TXD,接收数据RXD,还有冲突检测信号等等都没有经过MII接口,而是直接连接到了PHY芯片上了。这个两种说法不是相互矛盾么。
最终的疑惑是:MII接口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看资料上说是读取PHY的状态,对PHY进行配置以及传输一些控制信号,这些控制信号指的是接收和发送FIFO的状态等流控制信号嘛?
还有,只有一个MDIO,虽然是inout的,但是我要读取PHY状态或者配置PHY,那PHY怎么分辨到底是何种操作呢,又没有标志信号,PHY只看到的是bit流。 谢谢,由于资料是在有限,疑惑很久了。

网友(2009-08-15):
MII是一个接口,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物理上面连线哦。这个你可以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