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小数分频PLL的问题

楼主(2009-05-25):
若为降低分频杂散,采用多模分频模式,对于SD Modulator而言,是否一定需要多位输出?谢谢

网友:
对,需要用多位输出得到平均值为小数的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为降低分频杂散,采用多模分频模式,对于SD Modulator而言,是否一定需要多位输出?谢谢

对,需要利用多位输出得到平均值为小数的输出。

楼主:
偶觉得多模分频还是比较复杂的,不如还是采用N/N+1,这样SDM的量化用比较器就可以了(一位输出),产生的杂散是可以用SDM 的噪声整形作用
移动到高频处理掉,大家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觉得多模分频还是比较复杂的,不如还是采用N/N+1,这样SDM的量化用比较器就可以了(一位输出),产生的杂散是可以用SDM 的噪声整形作用
移动到高频处理掉,大家说呢?

SDM的输出位数是由其结构和稳定性要求决定的。一位输出的SDM好像是没见过。

楼主:
在我的印象中,三阶以上的单环路有稳定性问题,此时需要多位量化器,二阶单环路还是稳定的,和输出位数没有关系,可以使用一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的印象中,三阶以上的单环路有稳定性问题,此时需要多位量化器,二阶单环路还是稳定的,和输出位数没有关系,可以使用一位的

恩,二阶的用1位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二阶调制器一般用的比较少,三阶的用的比较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耐心解答,还想请教下相对于双模分频,多模分频的优势有哪些,除了减小杂散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耐心解答,还想请教下相对于双模分频,多模分频的优势有哪些,除了减小杂散外....

多模分频器和杂散有这个关系吗?你是不是把多模分频和多位量化弄混了?
多模分频是为了实现分频器的可编程操作,不只是分数分频频率合成器可用,整数分频中也可用。

多位量化可以拓宽SDM的稳定输入范围。

网友(2009-09-11):
引用 网友A:
多模分频器和杂散有这个关系吗?你是不是把多模分频和多位量化弄混了?多模分频是为了实现分频器的可编程操作,不只是分数分频频率合成器可用,整数分频中也可用。 多位量化可以拓宽SDM的稳定输入范围。

good point~!

网友:
大家都厉害啊!

网友:
這應該有牽涉到 SDM 的高頻雜訊
多模, 高頻量化雜訊會較小
雙模, 高頻亮化雜訊通常較多模為高

网友(2012-07-23):
收获不小,非常感谢

网友(2017-03-09):
DS多bit输出对于降低量化噪声是无效的,因为PLL的分频数每次最小也是修改1,多模只不过是能够修改-3到4之间罢了,并不能够让1变成0.5。如果能够让1变成0.5,那么噪声能量倒是能够降低6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