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r adc中的比较器

楼主(2009-05-25):
请教:在a点或b点看到的增益图如下, 为什么会出现低频段 ,增益衰减的问题呢? 前置放大器为简单的单级放大器。
hspice 仿真发现,在低频 8k左右位置出现一个未抵消的极点。 求高人解答~~~

网友:
怎么测的得到这个的不对的结果

网友:
是capacitor coupling
低频的时候是个 high-pass, 当然是这样了

楼主:
capacitor coupling ,中间这个失调消除电容的问题吧? 能具体一点吗?
其实从第二级输入端看 对输入P,N的增益就有这个衰减了。这个东西怎么消除或减小?

从以前其他工艺的仿真来看,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
第一级跟第二级之间已经是AC coupling 了,high pass corner depends on cap 和output impedace of 1st stage.

楼主:
更新了下问题描述。

1. 1,2级之间ac coupling 没错。
2. 对c点,低频处出现高通, 而高通应该是电容,电阻。 而非你说的1st 输出电阻 + 电容 。
3. 对c点而言,考虑负载, c点往后看见下一级输入MOS的栅级,栅级对地电阻应该非常大。所以几百f电容加 Gohm级电阻,极点应该在1k不到或甚至几Hz以下。

4,所以按楼上的说法,跟输出电阻有关的话,又是什么关系呢? 你能讲清楚一点吗,不要太笼统。 方便计算,假设第一级增益为10好了, 输入mos管的gm=300uA/V  Rout=100K/3好了 ,coupling电容算100f好了。 能大概算一下吗?

网友(2009-07-30):
赫赫,咋没有讨论了,期待中

网友(2009-12-25):
低频是这样?不太对

网友(2010-05-18):
cap 隔离直流应该是有个条件的,两端都有dc放电通路,如果一侧是悬空,那么,应该是增益为1,如果要是考虑输入栅极电容,那么2rd的输入应该是两个电容的分压,这个传输函数貌似没有所谓的频率响应吧?应该是两个电容之比吧?这样子的话,你仿真图还是有问题,你仿真的时候你的静态怎么给?毕竟栅极输入没有DC通路

网友(2012-07-31):
第二级输入没有正确偏置

网友(2017-01-17):
回复 楼主:

   想问一下,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可以清楚的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

网友(2017-12-04):


网友(2018-07-07):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同样地问题,我的比较器是三级前置放大器加上一个latch比较器,一般latch。单级前置放大器的直流增益约为9,第一级输出到第二级输入,增益会降低,所以总的增益好像不够啊,什么原因啊,有影响吗?跪求解决方法啊!

网友:
希望大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2020-12-31):
why us capacitor coup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