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址濾波器

楼主(2009-05-25):
有哪位大蝦 ,對什么共址濾波器的原理和作用給出指導,謝謝

网友(2010-03-01):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不太清楚  观望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通信基站中用的共站共址的滤波器吧,就我所知应该是不同频段(或者不同代基站如GSM和WCDMA)的基站放在一起,相互会产生干扰,测试中好像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