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材和頻率的使用范圍

楼主(2009-05-25):
板材和頻率的使用范圍?請大蝦指教。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2009-07-15):
这问题也问的太大了点儿,估计大家都很难回答你了。
整个具体一点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具体问板材厂商,主要是介质。

网友:
所有不同pcb板 介质应该不同

网友:
期待有人回复

网友(2009-08-17):
你可以到厂家网站查,比如Rogers等等,我想你问的是高频板材吧

网友:
板材的不同就会有不同的介电系数,那在套上电波公式你就会知道不同点了!

网友:
主要是介电常数 高频损耗 厚度

网友(2010-01-06):
也想知道的。。。

网友(2010-02-10):
恩,一般好点的产家都会有说明的。

网友:
这是需要综合考虑的,特别是你老板对质量和成本的要求,如果要求使用板来做滤波器和滤波,那么就要考虑介电常数的问题,并且还有你的器件管脚的大小问题。这涉及到传输线的长度和大小问题。

网友(2010-03-30):
好啊,使用得收了

网友:
看起來好像很麻煩,在非微波的範疇,我想PCB板的用料不是很重要

网友(2010-06-06):
可以到网站上去查,这个可以查到的

网友:
每個PCB的Er值都不同,要看板廠的材質喔~

网友:
板材品种太多了,一般都是咨询厂商

网友:
Rogers,公认的一致性好,损耗角小
就是有点贵

网友:
具体咨询下板材厂吧

网友(2010-12-20):
    不能嫌麻煩! 一嫌麻煩屆時會衍生出更多麻煩纏著你!!

這當RD工程師都需要去考量的~板材也是個關鍵,都是會影響最後的結果!! 當然加工製程上也是個關鍵!!

网友(2018-03-23):
有没有大神具体描述一下

网友(2018-07-08):
主要看板材的介电常数

网友:
国内外做微波板材的厂家有那几家好的,有人能说几家不

网友(2018-08-22):
不同材質的的損耗不一樣 損耗越大的越高頻就loss越大

网友(2018-11-12):
说一点工程经验,射频选择板材主要看2点,1是介电常数,2是正切损耗角。介电常数关系到该频率在板上的波长度,比如想要PCB尺寸小点就选介电常数高的板材,参考天线。正切损耗角关系到频率直通损耗程度,原则上来讲正切损耗角越小越好。一般低于3.5GHz我习惯用FR4,3-12GHz我用RO4350B或4003C,12G以上基本就是RO5880。

网友:
所有的板材都可以用到任何频率,看你的要求。价格,传输损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