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态NMOS有比电路,原理图和输入波形原理?右边的输出波形如何得到的?

楼主(2009-05-26):
请教:动态NMOS有比电路,原理图和输入波形原理?右边的输出波形如何得到的?

网友:
设:与VDD相连的管子为T1,与Vi相连的管子(接地的那个)为T2两端搭接电容的管子T3左边的电容为C1,右边的电容为C2。。。。。。

1Vi=H,Φ=L,T2导通,T1T3截止,因此C1从唯一的放电通道T2放电,D=L;
2Vi=H,Φ=H,T2继续导通,T1T3也导通,VDD通过T1给C1充电,由于T2是导通的,因此C1上只能充上一点电荷,导致DL; 同时VDD通过T1T3给C2充电,由于T2是导通的,导致C1上只能充上一点电荷,DL,在经过T2的分压,C2上面充不上电,因此VO=L;
3Vi=H,Φ=L,与1同,D=L,VO=L;
4Vi=L,Φ=L,T1T2、T3都截止,C1C2状态不变,与3同,D=L,VO=L;
5Vi=L,Φ=H,T1T3导通,T2截止,VDD通过T1给C1充电,同时VDD通过T1T3给C2充电,于是D=H,VO=H;
6Vi=L,Φ=L,T1T2、T3都截止,C1C2状态不变,与5同,于是D=H,VO=H;7Vi=H,Φ=L,T2导通,T1T3截止,因此C1从唯一的放电通道T2放电,D=L,C2状态不变,VO=H
8Vi=H,Φ=H,T2继续导通,T1T3也导通,VDD通过T1给C1充电,由于T2是导通的,因此C1上只能充上一点电荷,导致DL; 同时VDD通过T1T3给C2充电,由于T2是导通的,导致C1上只能充上一点电荷,DL,在经过T2的分压,C2上面充不上电,因此VO=L;
9Vi=H,Φ=L,与8同,D=L,VO=L;
......
实际上是电荷从C1向C2转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