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问题求助

楼主(2009-05-26):
本人最近要用到多端口同时读写的RAM,因为这方面经验少,不知怎么处理写冲突的问题。怎么安排时序,希望高手能给些指点。
希望能有这方面的资料共享~不胜感激。

网友:
这样提问太泛泛了,不如参照一下现成的双端口IP吧,开发工具里有的。

网友:
都有冲突仲裁的机制......
一般是各个端口都有自己的忙标志......

网友:
根据需要设计状态机作为控制器

网友:
有很多种方法,参考下cache以及寄存器文件吧

网友:
You need to use an arbitrater, and each port need to be assigned a priority.
You can go to xilinx website and find some application notes on memory controller application notes to see how others did it.

网友(2011-01-15):
帮你顶,应该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