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gma 环境变量设置

楼主(2009-05-26):
请教一下,希望各位朋友指教

网友:
env

可以不用特殊设置, 也可在你的home目录下编辑.magma.tcl (以点开头的文件),加入你想要的变量或者命令等

网友(2011-02-03):
回复 网友A:

    xiexie

网友(2011-10-19):
他说的是  magma安装的时候的环境变量吧

叫 MAGMA_HOME ?  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