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型DC-DC反向电感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9-05-26):
如题,各位高手,我在仿真Buck型DC-DC时电感上的电流总会出现正负交替的现象

查资料上说这是一个用MOS代替稳压管后的弊端,但可以消除。

请问大家,同步整流的Buck型DC-DC如何消除反向电感电流呢?谢谢

网友:
通常使用schottky的buck轻载时都可以进入DCM模式,即无反向电流。
同步结构中所谓的强迫连续模式可以避免进入DCM。

网友:
他问的问题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可能缺少reverse current comparator来关断NMOS。这个技术很成熟的,找篇论文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避免進入DCM可消除反向电感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