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备受困扰的一个小问题,希望兄弟们多多指点。

楼主(2009-05-27):
由于芯片功能需要,在芯片内部需要从一串数字码流中检测出某“-个”特定频谱成分的幅度(或者平均功率),不知道有哪种高效的方法可以做到节省功耗、又节省面积?真诚希望有好经验和好思路的兄弟们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目前,小弟只能想到两种比较愚蠢的思路,可是这些都不会有好的效能:
其一,采用类似傅立叶变换的方法来检测;

其二,用窄带滤波器滤波,然后再整流成低频直流信号来检测;

这些在芯片内部都要占用大量的资源,诚请兄弟们帮忙想想好招,谢谢了!

网友:
如果你的这些数字量里,频率互相之间隔的比较开,可以设计一个数字滤波器进行滤波,
个人感觉这种方法相对来说好点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用滤波器吧,最通用的办法,虽然FIR滤波器面积挺大功耗不小,不过是最常用的办法

楼主:
感谢楼上兄弟们的热心指点,

另外还有点疑问,该频谱成分估计是5MHZ的信号,如果用一个临近的固定幅度的信号进行混频后再来检测差频信号的幅度可以吗?有必要这样处理吗?

网友:
近乎疯狂的举动数不胜数

回想这些年,类似的近乎疯狂的举动数不胜数。很多双鞋子买回来甚至根本没法穿上走路。有一条150英镑的马克•雅可布真丝灯笼裤,当时我没有抵御住店员一再的奉承,脑子一热买了下来。裤子非常瘦小,连我的格力空调特约维修
格力空调特约维修中心
格力空调特约维修部屁股都包不过来,想来真是滑稽可笑。另外,还有一条普拉达滑雪冲锋裤我也从来没有穿过,因为我不喜欢滑雪,而且有恐高症。

网友:
混频的想法不错

网友:
感觉滤波器的想法不错

楼主:
有没有兄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呢?或者类似的设计经验?

网友:
这个方面还真没有涉及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