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design compiler 2008.09 的安裝問題

楼主(2009-05-28):
我有兩個目錄
\Design_Compiler_2008.09_common\
\Design_Compiler_2008.09_Linux\

請問要怎麼安裝軟體呢?
License.dat 要放在哪個檔案路徑下?

幫幫忙, 已經裝好久了, 都不成功!!

网友:
安裝的話,你必須先有synopsys installer,用裏面的installer指向你這2個目錄,然後一步一步做就行了
裝的順手的話,不用5分鐘
至於license的話,你必須先有SCLxxxx xxxx是版本名
也是用installer安裝,裝完以後,在bin目錄下面有lmgrd這執行檔
然後lmgrd -c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l yyyyyyyyyyyyyyyyyyyyyyyy
xxxxxxxxxxxxxxxxxxx是你指向你的license.dat
yyyyyyyyyyyyyyyyy是指向你想秀出的log位置
執行完,看一下log有沒有錯誤訊息.......有的話要解決
沒有的話基本上license就啟動了
然後要設環境變數.....LM_LICENSE_FILE or SNPSLMD_LICENSE_FILE
至於設法,建議你多看些文章吧
鋰是找個google大神查一下,會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