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我的modelsim出问题了

楼主(2009-05-28):
我一直使用modelsim,可是自从我在modelsim中编译了xilinx的库后,modelsim就出问题了
具体问题再图中

我先描述一下不是
大家都用过modelsim,当我把编译过的文件全部选择开始进行simulate,可是进入到simulate界面后,原本应该在instance中出现文件的调用结构,现在都零散了,最主要是,点击tb文件,tb中的信号并没有在objects中显示出来,更没法讲信号导入wave中。。。

这是为什么哦,谢谢各位大侠哦。。

网友:
add wave clk_gen_tf/*

楼主:
求问楼上

你是说在clk_gen_tf上右击,选择add 信号to wave 吗?
我试了。不管用,从图中可以看来,clk_gen_tf中的信号都没有出现哦???

网友:
Modelsim6.2的问题
被优化了
要么修改modelsim.ini,具体baidu
要么运行用vsim -novopt

网友:
感謝您的慷慨分享
學習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楼上

问题解决了,就运行了一下你给的那个命令。

总之,又恢复了,如果有时间,能说明下下原因吗?

郁闷了2个多月,都快崩溃掉了哦。。。。

楼主:
刚才又出错了

刚才modelsim又出现原来的错误了
我就退出仿真模式,然后又运行了一下这个vsim -novopt命令

modelsim > vsim -novopt
# No design specified

再仿真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