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中的一个疑问-微电流源

楼主(2009-05-28):
最近看模电遇到这个问题的,有人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如果两个管子都是同样的管子,那么Vbe1应该=Vbe2=0.7V,则Ie2*Re2应该等于0啊,怎么会是Vbe呢?请教高人!请问我理解上哪里出了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
0.7V的假设只是一个近似,此外晶体管电压与其工作状态有关。

网友:
You need some knowledge about BJT.

网友:
要在环路电压定律

楼主:
也就是说,这里的电压差是因为两个BJT管子不是完全对称造成的?
而BE间的电压降取0.7V是一个近似模型,其实不一定取0.7的吧。
多谢解答,我好像有点偏执了。

网友:
Vbe具体数值由工作状态决定,不是一个永远恒定的数值。0.7V只是NPN管子的导通电压的大约的近似值

网友:
忘掉0.7V这个值,在这里需要做个环形电压计算的.

也可以说,因为有那个电阻Re,所以Vbe1和Vbe2就不一样了.

网友:
T1和T2是不一样的。T2的发射极面积要大于T1的发射极面积,比较常用的大小比例为T2/T1=8。这样在相同的积极电流条件下两个管子的Vbe就不相同,发射极面积大的Vbe小。

网友:
这是典型的PTAT电流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