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pectreRF怎么仿功放的增益对频率的变化曲线?

楼主(2009-05-29):
RT, 在SpectreRF中怎么防功率放大器的功率增益对频率的变化曲线,用哪个仿真器,PSS? PAC? QPSS?
特向高手求教。。。。。。。。。。

网友:
我想PSS+HXF就可以直接得到增益随频率的变化曲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RT, 在SpectreRF中怎么防功率放大器的功率增益对频率的变化曲线,用哪个仿真器,PSS? PAC? QPSS?
特向高手求教。。。。。。。。。。

你好,我也做PA的,可以交流,我的QQ号是435369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