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全差分运放设计

楼主(2009-05-29):
最近在做ADC
需要一个高增益的全差分运放
共模反馈采用的是开关电容型
不知道其增益和相位裕度怎么仿真啊
望大家不吝赐教
谢谢了

网友(2010-01-14):
做交流仿真,输入正负端分别接相位差为180的信号,测试一个输出和输入的增益和相位就出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回2#
你也没做过这样的仿真吧?
事实上,有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op,在仿真的时候总是在t=0时,而在t=0时刻,输出共模电压是不会在比较理想的数值上的。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87847-1-6.html这个上面有讨论。一起学习吧。

网友:
方法还可以计算等效的电容,在不同的相位op的负载不同,分别计算出每个相位最大的负载,按照普通的方法仿真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相位裕度和增益都只能作为参考,主要还是要从应用的角度(或者说确定了反馈系数的时候)来仿真建立的时间.

网友(2010-08-01):
还没做过,学习一下~~

网友(2011-01-11):
正在做呢

网友(2011-08-19):
PSS仿真呢

网友(2012-02-29):
学习学习,课程设计要用到SC CMFB

网友(2012-09-06):
学习啊,这个要考虑的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