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ipscope的问题

楼主(2009-05-29):
总觉得chipscope比较难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波形窗口中都没有我想要观察的信号名……这个可以有么?是设置的问题么?
而且我想看触发前后的数据好像都不行呢……
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帮顶,知道的牛人们表低调啦!

网友:
你要把你想观察的信号加到chipscope里面才行。你看看chipscope的手册吧

网友:
发帖顶一下 不知道

网友:
chipscope没有那么难用吧,看看手册,应该还行。

网友:
習慣問題,用熟了就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