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DL analyst is not licensed

楼主(2009-05-29):
在板上找到的 synplify primier 9.6.1 安装都正常

之后
透过xilinx ISE 去合成之后
想检视RTL schematic  出现
HDL analyst is not licensed
想请问有人有解决过这样的状况吗 ?

网友(2010-11-09):
顶顶,也出现了,是不是没有licence呢

网友(2010-12-14):
同样的问题,

网友:
怎么回事?我也遇到这个情况了

网友(2020-07-21):
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吗

网友(2020-09-21):
Synplify工具使用Pro版本试一下,我这里用Standard版本也有Not Licensed情况,用Pro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