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可以支持多少个串口驱动

楼主(2009-05-29):
请教各位高手,项目中用到了11个串口,可是在编写串口驱动时只能生成10个,有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法呢?
谢谢!

网友:
可以用2410+FPGA扩展的模式,我们现在扩的是16个

网友:
自带3个串口,多的话得加硬件

网友:
6

----------------------------------------------------------------------------------------------------
深圳国美空调安装 深圳空调 南山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