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LNA 负载的选择

楼主(2009-05-29):
文献中选择LC或电阻负载都有,但是都没有说明做出选择的依据,谢谢

网友:
1   在高频情况下(>1G). 无论负载MOS管(Cdb)和下一级MIXER的输入管(Cgs)等寄生电容对LNA增益都有显著影响(随着PVT 变化),此时最好需要一个电感把它在一定带通范围内tuning 掉.否则很难做到较高的gain和较好的noisefigure,linearity.(针对直接接片内的MIXER)
2   对于输出接50欧姆,也需要形成一个RP=RS*Q^2=50.形成一个匹配,如果直接使用50欧姆电阻的话,一是吃直流headroom, 如果10mA电流,会吃掉500mV, 二是对NF不利,
3 低频情况下,寄生电容不明显,可以使用电阻,形成RC低通网络,-6dB/octave,增益下降会比使用在高频时小的多,唯一注意的是大电流吃余度,同时要针对NF进行优化.另外,使用电阻,版图面积小,大大节省了面积.

网友:
我觉得LNA负载用电阻比较少见,有几点不利:
1. 带宽限制:W-3db=1/ 2piRC ,尤其对于高频,负载电阻/电容都有限制;
2. 增益限制:负载电阻若受限制(不可太大),增益就会受到影响;
3. 工艺限制:若用POLY做电阻,要考虑容差,若用MOS作电阻,要考虑工作点波动;
4. 余度限制:在负载电压上消耗的电压;

好处嘛,大概就是大大的节省面积,其他暂时没想到,望大家补充

楼主:
大概也节省成本吧,COSTDOWN

网友:
如果LNA直接驱动片上的Mixer的话,一般都用电感谐振负载,因为Mixer 对于LNA而言就是个电容

楼主:
楼上说的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