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与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09-05-29):
ARM与单片机,是不是只是前者能用系统,后者不能用的,只这一点区别吗?请大家商讨赐教啊

网友:
查传世通用登录器我们致力于为GM提供动力!

查传世登录器为玩家和GM切身利益着想,因此并没因为免费而增加破坏玩家系统和篡改客户端文件。完全可以放心使用!我们的口号是:做传奇世界私服的安全卫士!
下载地址:http://www.chawoool.com

网友:
比一般的单片机高级

网友:
ARM只是内核~~

网友:
arm一般可以认为是32位的单片机,尤其是nxp的arm7系列

网友:
ARM 可以继承很多功能而性能不会改变,价格也不会高的离谱.而单片机如果集成度高的话,性能会显著下降,而且价格会高的离谱

网友:
有用成高级单片机的,有用成系统开发的,看你怎么用
人有多大胆,arm有多大产,哈哈哈

网友:
没有专家来解释一下。

网友(2009-07-17):
个人理解:ARM和单片机的区别,看你怎么用了,不开发操作系统的ARM就是一个高级单片机,他们有不同的内核,之所以ARM比单片机抢眼,一方面是位数高,32位,二是可以移植操作系统,外部资源 比较丰富;可以设计一般单片机所不能实现的系统,比如,数码相机, PDA等。

网友:
一个复杂一个简单,在开发时考虑的问题不一样罢了

网友:
一些Flash大的单片机可以移植操作系统的,比如AVR的。就是51单片机,也可以移植RTX51操作系统。

网友:
个人觉得,arm的话运行速度较单片机快。而且在系统架构层面上,arm更加严密,无可避免地成为数字化控制的未来主宰。。

网友(2009-08-17):
光能耗上就有天壤之别啊。别说价钱了!这注定了不同的应用范畴。

网友:
ARM比单片机高级点,ARM是32位的

网友:
arm=单片机

网友:
ARM是高级单片机,可以用操作系统,也可以不用。51也可以用uCOSII这样的小操作系统,但用不了Linux、Win CE这些的大操作系统。

网友:
arm用途比较广

ARM由于其发展策略和其灵活性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场合,比如可以用在高端的系统中,也可以象51那样用在低端应用中。如此广泛的应用自然成就了ARM的爆炸式发展。

网友:
ARM is only processor. ARM company provide softcore and hardcore.

In market, somebody say ARM means ARM system, it's ARM processor + peripheral, maybe it's on one chip, maybe it's on one board, depends on application and customer requirement.

Single chip computer means in one chip. So somethime, so-called arm system is also one type single chip computer.

网友:
个人理解

arm是冯诺依曼体系结构,51系列的单片机是哈佛结构。也就是说,arm里的指令和数据是分开存储的。
arm有七种模式:用户,系统,管理,中止,中断,快中断,未定义
arm采用精简指令集,采用流水线的方式管理。
单片机是复杂指令集。在51里,可以对一部分寄存器、位可寻址区采用微操作。
而arm只有字节、半字、字,没有位。

网友:
高级便宜的单片机就是arm

网友(2009-11-01):
ARM高级一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