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tcad 如何实现双面氧化

楼主(2009-05-29):
请问silvaco tcad 如何设置硅片双面氧化?

网友:
flip.y 不過...thermal process 的 impact...對已進入 silicon中的 dose..會有影響...

网友:
把结构翻转一下,在做就可以了

网友(2010-02-08):
Silvaco的这个功能还是很强大的;赞一个@

网友(2012-06-10):
反面好像不行

网友(2012-11-21):
翻转之后吧 记得翻回来就ok了

网友(2013-04-09):
翻转语句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