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C和ASSP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5-29):
不清楚关于两者的区别,欢迎大家指点。
thx...

网友:
ASSP是指(Application Specific Standard Parts专用标准部分),这是为特定使用设计而可以提供给多个用户的芯片。 asic 就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rgrated cuicirt 专用集成电路

网友:
我也很糊涂  楼上的抄定义 可是定义我们都知道 可是不清楚真正区别

网友:
不清楚,只知道asic是专用集成电路,低功耗,成本低。

网友(2015-02-04):
回复 网友A: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