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为什么要分为UB /LB来读写?有什么好处?

楼主(2009-05-29):
RAM为什么要分为UB /LB来读写?有什么好处?

网友:
可能与RAM的生产工艺有关

网友:
如果读,问题到不大,如果写的话,只写一个字节,就必须使用UB,LB,否则就要三步操作,先读出,再屏蔽,最后写,这样才能保证UB或者LB保持原来的数值

网友:
主要是为了支持BYTE寻址

网友:
匹配数据总线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要同时支持字节和BYTE呢

网友:
这样不但可以访问字,还可以访问字节

网友:
BYTE=字节寻址。

楼主: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有什么好处?

网友:
是不是word line和bit line

楼主:
一直没有弄明白啊?

网友:
如果只能WORD 访问的话,那么一个原本只需用8位二进制就能表示的数现在也只能表示成16位了. 会造成空间浪费.

楼主:
那全部设计成字节不是更好?

网友:
一个ram焊到板子上之后就不好再换了,假如是和FPGA搭配的话,FPGA有时可能需要每次读写2个byte,有时可能需要每次读写1个byte,那么加上ub\lb就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全1byte的话不能每次读写2byte,16位数据线,但是没有ub\lb的话不能每次只写入1byte。
这么说明白了吧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