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盼解答的关于sigma-delta调制器的问题

楼主(2009-05-30):
各位好,小弟最近初学sigma delta调制器,想做一个CRFF四阶的系统,采用matlab官网上的delsig里面的函数去设计系统结构的系数,用delsig仿出来的结构其SNR达到100dB,但是当我用simulink下的SDtoolbox模块,按照delsig得出的结构系数去查看它的psd的时候,发现结构才几十dB(具体数值忘了),达到的精度才9位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哪位能够有好的方法来解决关系结构系数的问题,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2011-02-28):
是否加过窗?

网友(2014-05-27):
我在运行synthesizeNTF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
??? Undefined function or method 'zpk' for input arguments of type 'double'.

Error in ==> synthesizeNTF at 82
ntf = zpk(z,zeros(1,order),1,1);

zpk函数缺少?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