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关于sigma delta调制器系数的问题

楼主(2009-05-30):
各位好,小弟最近初学sigma delta调制器,想做一个CRFF四阶的系统,采用matlab官网上的delsig里面的函数去设计系统结构的系数,用delsig仿出来的结构其SNR达到100dB,但是当我用simulink下的SDtoolbox模块,按照delsig得出的结构系数去查看它的psd的时候,发现结构才几十dB(具体数值忘了),达到的精度才9位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哪位能够有好的方法来解决关系结构系数的问题,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overload了吧?
单环四阶比较容易overload, 你先试试用小一点得信号来测

网友:
有試試看把係數scale嗎?
Feedforward系統很容易爆掉

网友(2010-12-09):
想必楼主的系数已经设计好了吧。我最近刚接触sd,对于系数的设计有些迷茫,请问楼主是用什么办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