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供电的积分电路问题

楼主(2009-05-30):
我用tlc4502搭了个积分电路,但是发现输出端1脚一直为电源电压。我以为是输出饱和,于是在电容两端并联大电阻,但是电阻从200K一直增加到40M输出端也没有变化。另外,当我去掉输入信号时,反相端2脚和正向端3脚电压不相等,3脚为偏置2.5V,而2脚还是0V,但是输出端1脚为2.5V,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不满足虚断? 请赐教。(R101=12.6K,c103=330pF,R103=40M)

网友:
TL4502电源电压是多少?

楼主:
re

单电源供电5V,我感觉这个电路好像搭不成功。将交流与直流分开分析,交流通路时3脚可看成接地,电路为典型的积分电路。为了防止温漂产生的直流经过运放放大导致输出饱和,需要在反馈两端加上R103。直流通路时,交流接地,电容可看成开路,这样R103与R101构成反相比例器,这样由于R103远大于R101,导致直流增益过大导致输出饱和。如果改小R103又会因为温漂而输出饱和,请问有没有哪位同志能解决这个办法呢?

网友:
交流隔直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