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S版图文件如何查看?

楼主(2009-05-31):
最近导师给了一份GDS版图文件。不知道怎么查看,哪位大侠能给指点一下。

不知GDS文件能否反推至电路结构?

谢谢了

网友:
用CADENCE STREAM IN 功能
体力活,一个一个管子,一个一个电阻,电容的画成原理图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你可以用calibre 来做lpe 然后选择不提取寄生参数,然后用cellview.map 文件map到一个工艺模型上,可以导出所有的器件。

网友(2009-07-04):
laker tools 解答

利用laker tools 直接sream in 该GDSII 文件即可看到所有线路图,注意就是你的。MCELL必须要存在,不然都是框图,而没有图层的显示

网友(2010-03-25):
楼上正解。

网友(2010-12-04):
thanks for your comment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1楼正解,stream in
gds是stream out产生的

网友(2011-03-14):
也可以用GDSII viewer 查看   一个小软件  自己到论坛里面找

网友(2016-04-27):
我还是不会导入gds文件,哪位大神能解释详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择文件是用template file 还是input file?

网友(2016-08-03):
回复 网友A:

   input  file

网友(2017-02-13):
我是这么查看GDS文件的

网友(2017-07-28):
感谢各位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stream in功能在哪能找到?谢谢

网友(2017-09-11):
回复 网友C:

   file->import->stream

网友(2018-03-02):
klayout是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