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牛,matlab里如何求两条曲线的交点?

楼主(2009-05-31):
画了两条曲线,想得到交点,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

网友:
%绘制函数f1=-x^2+4x+450和f2=2.^(sqrt(3x))+5x同时在图形中标识交点;
function f=myfun(x)
y1=-x.^2+4*x+450;
y2=2.^(sqrt(3*x))+5*x;
f=y1-y2
end

clear all
x=[0:0.01:25];
y1=-x.^2+4*x+450;
y2=2.^(sqrt(3*x))+5*x;
plot(x,y1,x,y2,'linewidth',2);hold on
xrt=fzero(@myfun,18);
yrt=-xrt^2+4*xrt+450;
plot(xrt,yrt,'r.','Markersize',25);hold 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