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我的程序~~~~

楼主(2009-05-31):
#include <reg915.h>                                     //用P89LPC915单片机的实时时钟模块进行计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3=P0^3;                                        //利用LED灯发光显示计时
sbit    LED2=P1^4;
uchar   data  TIME_S;
uchar   data  TIME_M;
uchar   data  TIME_H;
uchar   data  TIME_D;
uchar   data  TIME_Y;
void    Inc_time();
void   RTC_ISR() interrupt 10                          //中断程序
{
       RTCCON&=0x63;                                     //清除中断标志位
       LED2=~LED2;
       Inc_time();                                           //模拟计时程序

}
void main()
{
        TIME_S=0;
        TIME_M=0;
        TIME_H=0;
        TIME_D=0;
        TIME_Y=0;
        P0M1&=0xF7;
        P0M2&=0xF7;
        P1M1&=0xEF;
        P1M2&=0xEF;
        IEN0=0xC0;                                       //对实时时钟初始化
        WDCON=0xE0;
        RTCH=0xE0;                                     //定时1秒,每隔1秒中断一次
        RTCL=0xFF;
        RTCCON=0x63;
        while(1)
        {
        }

}
void    Inc_time()
{
           TIME_S++;
            if(TIME_S>4)                                            //每过5秒LED3灯变化一次
            {
               LED3=~LED3;
               TIME_S=0;
            }
}
我要问的问题是,我的计时程序在中断中,并且运行时间没有超过1秒,计时应该很准确才对,为什么当计时100 多秒后,LED3发光会有延迟呢?大概慢1秒
我的程序是1秒来一次中断,计一个数,当计5个数后就是秒LED3灯变化一次

楼主:
没人指点一下吗??
看出什么问题说什么就行~~~~~~~~~

网友:
多调几遍

网友:
慢1秒是指:LED亮的时间还是灭的时间?

网友(2009-08-24):
没太细看,不过个人感觉可能是调试的问题吧

网友:
TIME_S溢出了吧

网友:
看上去没有问题,TIME_S不会溢出,楼上可能没有仔细看程序。
        while(1)
        {
        }
中间加几个NOP试试如何?

网友:
按理说5秒一个循环,前面跑的好好的话后面也不应该出问题的,能不能实时监测TIME_S的值?

网友:
现在来看找工作单片机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2009-10-12):
程序很简单啊,也完善,慢一秒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void    Inc_time()
{
            if(TIME_S==5)                                            //每过5秒LED3灯变化一次
        {
               LED3=~LED3;
               TIME_S=0;
            }
            else
                 TIME_S++;
}

网友:
定时器设定了应该不会有偏差的,除非系统频率有偏移。
问题就是ISR的问题要大一点。

网友:
会不会是误差累计,因为硬件运行永远是不准确的。

网友(2010-01-03):
周期不嵌套,改中断位置就行了

网友:
TIME_S这个变量是main函数中申明的,为什么在中断函数中可以使用?

网友:
没用过你的这种单片机,查查SYSCLK和baudrate设的对不对,对应51的baudrate=SYSCLK/(32X(65536-[RCAP4H,RCAP4L]))

网友(2010-02-25):
你用的是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

楼主(2010-04-07):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正解~~~~硬件本身就有误差,不可能丝毫不差,用的是内部晶振

网友:
一时看不出来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