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帯隙基准电压随着LDO的负载变化

楼主(2009-05-31):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设计一个LDO电路,前仿真的时候没有问题。
但是layout之后,提取版图及寄生参数,后仿真,发现LDO的帯隙基准输出电压竟然随着LDO的负载发生变化,
负载越大,帯隙的输出改变也越大;如果LDO是空载,帯隙基准的电压就和前仿真结果一样,这是为什么啊?
(负载是加在仿真环境中的,不是在后仿netlist中)

请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输出信号的变化有多快?一般应该是寄生电容造成的馈通。

网友:
你进行的是直流还是瞬态仿真??

网友:
电容馈通导致的,查找电容和BULK的接法

网友:
做个buffer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回复啦,偶已经发现问题的原因了。
因为带隙基准采用的是自偏置共源共栅结构,后仿真结果表明,两个PMOS管的源端接的是电源,但是这两个电压值却不一样,大约有几mv的偏差,才导致输出发生变化。
而这个偏差恰好和负载的大小相关,负载大,这两点差值就大;负载小,这两点差值就小,所以BANDGAP输出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版图上看不出来为什么这两个PMOS管的电源会有这么大的偏差,因为3mv/20uA=150欧姆的电阻啊?

楼主:
还有,我用的是瞬态仿真,前仿真是没有问题的,后仿真就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你bgr内部运放的loop gain不够。可通过提高电路增益,或者对bgr做补偿来实现系统补偿。

网友(2010-09-17):
输出信号的变化有多快?一般应该是寄生电容造成的馈通

网友:
输出信号的变化有多快

网友:
wind2000sp3
不错~~~~
-------------
不错在哪里???????
这类问题根源在哪里?
对设计有普遍意义吗?

网友:
学习了 ,积累经验~!

网友(2018-12-15):
虽然看不懂但是还是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