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与FPGA通信问题

楼主(2009-06-01):
具体是这样的:SPI协议通信,ARM主FPGA从,ARM给FPGA提供时钟。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ARM引出的时钟线波形是方波,但是FPGA接收时钟那一脚测出来的波形却是尖脉冲,用chipscope观察时,居然只有数据的波形,输入的时钟波形没有显示;到底怎么回事呢?求解答

网友:
arm输出脚的电平和FPGA输入脚的电平各是多少?

楼主:
ARM的输出引脚(包括数据、时钟)的电平都是3.3V左右,FPGA的数据引脚也是3.3V,但是输入时钟引脚的电平才300毫伏左右,从FPGA那接收到的时钟还是尖脉冲

楼主:
还有,是不是当信号的电压小到一定的值chipscope就不会显示出来了呢?

网友:
我知道的是,chipscope所显示的是fpga内部的一个大的buf里面的数据。

网友:
ARM的时钟输出引脚是直接与FPGA的输入引脚相连接么?

网友(2010-02-24):
具体是这样的:SPI协议通信,ARM主FPGA从,ARM给FPGA提供时钟。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ARM引出的时钟线波形是方波,但是FPGA接收时钟那一脚测出来的波形却是尖脉冲,用chipscope观察时,居然只有数据的波形,输入的时钟 ...
引用 网友A:

哥们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做这块,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QQ155337199
liu_jing_yang@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做这块,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QQ155337199
liu_jing_yang@163.com

网友:
你fpga输入时钟的管脚的电平约束是怎么设置的,与arm输出管脚的电平是否一致,还有你板子上的走线是否直接连的,还是过了其他器件,

网友:
看看走线的问题或者是否因为中间有器件影响了信号的传输

网友:
应该是信号传输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信号传输路径中经过了什么,造成负载太大的 得加buffer才行

网友(2010-03-26):
输入时钟就是你chipscore的时钟,自己是无法采集到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