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的link for modelsim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9-06-01):
我在使用link for modelsim 模块时,严格按照matlab help里的Simulink and ModelSim Tutorial做的,但是总是与modelsim连不上,当启动simulink仿真时,报错如下:

Error reported by S-function 'shdlcosim' in 'hdlfilterlink/Filter VHDL Cosimulation/S-Function':
Data type mismatch at signal '/filter/filter_out'.This port expects a Double data type.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么?难道是我用的是破解版的modelsim的原因。而且我看教程上用的的modelsim是5.7的版本,我用的是6.4和6.1都不行哦,还是我的版本高了?

网友(2009-07-04):
帮顶,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09-09-28):
matlab的是不准确的,至少经过了我的验证是这样的

用shared memeory,方便很多,

verilog也是可以直接用的

我的版本 matlab 2009a , modelsim 6.1f

网友(2010-03-16):
哈哈,侬的MATLAB是多少版本的,R2009B支持从modelsim 6.3-6.5版,还有连接有两种方式,共享和IP,看看你的设置是否有问题,俺用的是R2006b,modelsim6.5 仿真是成功的,!!!!

网友:
纠正俺用的是R2009b

网友(2015-04-06):
R2009B支持从modelsim 6.3-6.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