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Mixer设计中的CMFB问题

楼主(2009-06-01):
Mixer都是双输出,有的Mixer有CMFB,有的没有,怎样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呢? 谢谢

网友:
CMFB一般的作用就是固定输出共模点。
由于混频器输出的频率较低,不太适合隔直,因此要和后级滤波器配合的话,需要给出一个合适的输出共模点。

网友:
我觉得是否用CMFB与Mixer的负载有关,一般Mixer的负载不大(电阻负载或并联谐振负载),故不用CMFB,
当Mixer不用上述两种负载而直接用电流驱动作为VGA的跨阻放大器时,考虑到跨阻放大器的高Rin,可能会用CMFB

网友:
用CMFB的Mixer 还是头回听说啊

网友(2010-12-03):
有CMFB的MIXER 在增益方面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