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中for语句的一些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6-02):
我想做一个ram中值的查找和替换,想用for

for(i=0;i<7:i++)
  begin
      if(ram_b==5b'01001)
         ram_a<=data_in;
  end

这样的写法对吗?可以综合吗?感觉for用在综合里面不是很好,希望高手能给些指导。

网友:
这段程序里,好像都是ram_b 和ram_a的事情,和 i 没有关系。
负值语句被执行多次,有啥意义啊?
没看明白

另:现在多数综合器是认for语句的,通常for语句是case的简化写法。

楼主:
ram_A,ram_b后面有个地址位i,刚没有写上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