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器问题

楼主(2009-06-02):
最近在做数字滤波器方面的东西,有一个问题,数字低通滤波器的输出位数是否一定比输入位数大?因为里面在做加法,会导致位数升高。如果对输出截断,使输出位数等于输入位数,这样相当于做了一次量化,精度会降低,不知截断对频谱有何影响?是否存在输出位数等于输入位数的低通滤波器?

网友:
关注中~~~我也正在做这个东西呢。这个我也蛮头疼的了,楼主以后有时间多交流一下吧

楼主:
如果截断相当于一次量化的话,而量化误差具有白噪声特性,这样就会在低频部分引入噪声。低通滤波器保留低频信号,去除高频成分来提高SNR。量化在低频引入噪声又会使SNR降低,这样就失去了滤波的意义。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做不做截断是精度问题,不要理解成量化。

你可以认为降低精度是引入白噪声。

所谓白噪声就是包含所有频谱的噪声,它更主要的是降低了信噪比。

所以可以理解成精度问题。

网友:
根据你要求的输出信噪比是多少来截位

网友:
是要根据精度来取,别人的论文中一般是这样做的,至于误差问题还没有考虑过

网友(2009-07-03):
是不是要到了最后仿真结果出来了,再来对中间位数的取舍来重新进行分配呢?或者说是不是有什么公式可以用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