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NA的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09-06-02):
比较经典的一种LNA阻抗匹配是在MOS管的源极串接一个电感,一些书上有说这个电感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大体步骤是先根据截至频率算出Cgs,然后串接的电感要保证在工作频率上和Cgs谐振。
但小弟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大侠:
1.截至频率和工作频率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放大器的负载是一个RLC tank (common source amp with RLC tank or tuned amplifier),这样的话截至频率是多少?貌似我只能确定工作频率,截至频率咋得出来的啊?
2. 怎样才能在仿真中确定阻抗已经匹配了?虽然根据公式,已知工作频率和Cgs,可以算出这个电感值,但毕竟Cgs也是笔算出来的,也不是太精确,怎样才能知道阻抗是否匹配?比如在Hspice中

谢谢了

网友:
你的说法有点问题,Cgs并非由wt得出的,而是有宽度Wopt 有关的

1. Wopt :由回路的Q值相关的R与Cgs决定, Cgs=2/3  Wopt L Cox
2. wt :由NF 决定
3. gm :wt = gm/Cgs
4. Ls :50ohm= wt Ls

网友:
I don't use Hspice to simulate the LNA yet, but I did the simulaion using SpectreRF.
In Spectre RF, you can use the s-parameter to simulate the Noise/impedance Smith Chat, with which you can easily determine the noise and impedance matching.

网友:
可以看看这篇

个人感觉这篇文章从推导方面来讲比较详细,比T.H. Lee那篇要好

A 2.17-dB NF 5-GHz-Band Monolithic CMOS LNA with 10-mW DC Power Consumption.pdf

网友:
看看这篇吧。估计对你会有帮助。另外说下hspice里也有s参数扫描,自己看帮助

楼主:
太感谢两位资料分享了

网友:
非常感谢。  虽然我不会 ,还是  学习,希望那天能够看懂你们的回复

网友(2009-08-12):
看一下附件的文档。

网友(2009-10-14):
虽然我不会 ,还是  学习,希望那天能够看懂你们的回复

网友:
我就是做这个的,但这些理论问题确实比较麻烦,尤其是噪声

网友:
这些文档我都有了,白下了

网友:
" 怎样才能在仿真中确定阻抗已经匹配了?虽然根据公式,已知工作频率和Cgs,可以算出这个电感值,但毕竟Cgs也是笔算出来的,也不是太精确,怎样才能知道阻抗是否匹配?比如在Hspice中
"
在应用中,一般要求LNA的输入和输出阻抗(input/output impedance)均为50欧,对LNA做S-parameters analysis,看S11(dB)和S22(dB),1,谐振频率(resonate frequency)是不是你要求的如:900MHz, 2.4GHz,5.2GHz等等。2,-10dB 带宽也是不是满足设计要求。一般认为-10dB一下是阻抗匹配较好了,当然越低就匹配的越好。还可以通过看smith-chart来判断impedance matching。

网友:
依小弟個人的淺見......hspice主要是用網路分析指令去看S11, S22. 而hspcie RF可以寫指令直接看s11,s22..... 匹配主要的意義是將input impedence和output impedence 匹配到50歐姆使得輸入及輸出反射係數接近0db. 可是實際上沒辦法做到,因為從輸入輸出端有寄生電阻電容. 所以如果我們將在s11在-10DB以反射細數已經變的很小接近零
用ads操作而且很容易就看出來了
但是用HSPICE你要寫一大堆指令就麻煩了

网友:
用ADS最好了

网友(2009-12-30):
謝謝分享囉
很棒的資廖

网友(2010-04-23):
资料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y I ask if you have spectreRF?  Could you be so kind to upload it or tansfer it to me ?  Really appreciate that.

网友:
阻抗匹配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啊

网友:
需要下来看看

网友:
需要我再看看

网友(2010-07-07):
比较经典的一种LNA阻抗匹配是在MOS管的源极串接一个电感,一些书上有说这个电感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大体步骤是先根据截至频率算出Cgs,然后串接的电感要保证在工作频率上和Cgs谐振。
但小弟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大侠: ...
引用 楼主:

源端串接电感不必和Cgs谐振,是用来匹配阻抗的实部用的。简单写就是wt*Ls。Cgs可以根据wt推算,不过一般都是仿真确定。wt和负载的频率没有关系。

网友:
s端的l是用来匹配实部的, 虚部剩下来的值一般还要在根据天线或者balum的阻抗来串接c或l来定

网友:
推导的甚为详细

网友:
多爬聞  有幫助的

网友(2010-08-19):
不懂,看一下。

网友:
大家提供的资料都很好,我想我还是亲自给你算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截至频率是衡量器件的工作特性的重要参数,其定义是管子在电流增益为1时的频率。
MOS的栅极输入阻抗可以简化为Cgs则:
gm(Iin*/(jwCgs))=Iout
w=gm/Cgs

2)使用源级退化的输入阻抗的计算。
   假设输入电流是I,则,看到的阻抗:
Zin=I*(jwLin+1/(jwCgs))+I(1+gm/(jwCgs))jwLs
    =I*(jwLin+1/(jwCgs)+jwLs)+Igm/Cgs*Ls

网友:
Spice是可以仿真匹配的。
匹配的意思就是输入阻抗为Rs,例如50欧姆。
根据S11的定义:
S11=(Zin-Zs)/(Zin+Zs)
|S11|<-15dB
就好了。
只是需要写公式,根据Zin的实部和虚部来计算

网友(2010-11-22):
匹配就是将反射噪声降得尽可能低

网友(2011-03-31):
回复 网友C:

    verygood!

网友:
感谢两位分享资料,非常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source degeneration inductance可以在输入产生一个实阻抗wT*Ls,用这个去做阻抗匹配。

网友:
两个附件文档给的非常好

网友(2011-08-31):
感谢4楼和6楼的资料,不错

网友(2012-03-05):
回复 网友D:

    为了下您的这篇文章,我现注册进来的

网友(2012-04-21):
看看,现在什么都不懂啊

网友(2012-05-23):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二楼正解啊,总体思路是对的。不过计算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忽略了哪些因素,为什么忽略,能不能忽略,不考虑忽略因素的话计算结果可能会与仿真结果相差较大。

网友(2013-06-12):
谢谢两位的资料

网友(2014-03-26):
谢讨论资料!!!

网友(2014-09-02):
谢谢分享,希望能有用

网友:
最近在学习LNA,资料不错,谢谢。

网友(2017-05-18):
看下附件,学习了

网友(2017-08-08):
回复 网友F:

网友(2017-10-20):
回复 网友G:

   你好,可以说下哪些不能忽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可否加个QQ?交流LNA的。

网友:
正在做的东西,下载看下!

网友(2018-01-02):
看一下附件文档

网友(2018-08-04):
回复 网友D:

网友(2018-11-12):
回复 网友D:
学习一下

网友(2020-04-08):
谢谢大佬们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