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M 配置问题

楼主(2009-06-02):
PROM配置FPGA,程序文件都产生成功:PROM File Generation Succeeded,但是到最后一步该program了,operations那栏的所有选项居然都是灰色不能用,没有办法编程,是什么原因呢?该怎么解决呢,是软件的问题吗?我的设置都是按照教程上按步来的,怎么就到了最后一步不能编程呢?难道是硬件问题吗?求答案。

楼主:
难道是PROM芯片无法识别?我把图贴上来了,请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
用的啥软件?Quartus还是maxplus II?

楼主:
用的ise10.1

网友:
编程器的硬件设置正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