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随机数发生器啊?

楼主(2009-06-02):
谁做过随机数发生器啊?有好资料可否分享一下啊?

网友:
就是LFSR(Linear Feedback Shift Register)吧,上网一搜就有,主体是Flip-flop,楼主应该去数字电路区问吧

网友:
呵呵,小弟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楼主:
有做这个的,分享一下啊。

网友:
LFSR provides just Pseudo random numbers.....

网友A:
楼主是要做真随机还是伪随机?伪随机就用数字算,真随机必须用模拟电路实现,最简单就是振荡采样,用一个低频OSC采样高频OSC

网友(2009-07-06):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做真随机还是伪随机?伪随机就用数字算,真随机必须用模拟电路实现,最简单就是振荡采样,用一个低频OSC采样高频OSC

真随机数和伪随机数,
有什么区别,真随机数完全是随机的吗,
伪随机数是不是还有规律可循

他们在EMI的抑制上有没有区别??

急盼高手的回复!!

网友:
简单的讲,真随机数就是无法复现的,伪随机数是可以破解的。产生的原理完全不同。在网上搜一下,先扫扫盲再做

网友(2010-03-15):
Class D 扩频技术文献中有讲解随机数发生器的电路,去下个来看看呗

网友(2018-09-25):
谁做过啊?
TRNG,PRNG
线性移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