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passive mixer,一点都不会,向各位大牛请教

楼主(2009-06-02):
Mixer把2GHz RF Signal Downconversion 到 baseband, passive, current commutating.
使用LNA做前面跨导级,RF电流经过隔直到开关管,经过开关Commutating, 流入跨阻放大器的虚地点.
下面有几个问题
1.LO Switch怎么偏置(G,D,S),由于RF进来是AC Coupling的,所以开关管的源级是不是需要偏一个DC电压?漏级到
跨阻运放是DC耦合的,那需要一个BIAS,在运放的栅极或者开关的漏级,或者做一个CMFB在运放的输入端?但是运放输出
端传递直流电平到滤波器,因该也需要一个CMFB吧?
2.开关管直流VDS=? VGS=?VDS可以取0吗? 看论文说VGS<VTH,让开关管工作在OFF OVERLAP, 而以前
做的active mixer,都是让它直流工作在饱和区,on overlap, 到底应该怎么取? 什么原因?
3.LO幅度据说要比active mixer取的更大,什么理由?
4.PASSIVE MIXER的隔离是否比ACTIVE的差?指标要求RF-IF Feedthrough<-50dB, LO-RF Feedthrough<-60dB,是否能做到?
5.跨阻运放采用什么结构,因为它需要低功耗,高线性度,低噪音
6.根据理论, 开关管越大,电阻越小,线性度越好;但是运放那部分贡献噪声就越大 是这样的吗?
7.如何让运放更加理想的虚地,让交流全部流入.运放因该取很高的增益,很小的mismatch,是这样的吗?
8.仿真时候,这个passive mixer必须带着LNA一起联仿而不能单独仿真的吗?
9.Direct Conversion 仿真是否可以取一个很低的中频(比如10khz) 来仿真,直接0IF,很难仿?

网友:
9 Yes you can
8 simulate them separately first
7 yes
6 yes
4 I think the numbers are difficult
3 better overall performance
2 better noise performance
1 You do not need to set the source voltage of the switches

楼主:
1.为什么开关的源级不需要加直流BIAS,这样的话源级岂不是在直流时悬空?
我记的以前做的LNA输出匹配可调开关电容,pMOS开关,S一端接电源, D接电容,G接数字控制,D除了接电容,还会接一个电阻到地,让它直流有一个固定电平,不悬空,以保证有固定的寄生电容.

2.还是开关管漏的输出,是否就用电压偏置运放那种直流BIAS?

网友A:
在家可以输中文了
你的这种结构我仿过,有一点点认识
passive mixer 没有DC current,
而且parasitic capacitance at the source 也会把直流电压拉到0(或者opamp的common mode voltage level)
passive mixer中的switch是在linear reguion
直流VDS可以为0
opamp应该有CMFB

有一个要注意的是为了不让switch on time overlapped
the DC voltage at the gate of the switch should be varied at different corners

还有就是如果你还有IQ channel的话,注意不同channel的cross talk
详细分析可以看看2008 JSSCC st发的一篇802.15.4的receiver的paper

网友:
我做的有源的,多指教哈

网友:
兄弟们,加油啊!

楼主:
自顶,国内做PASSIVE MIXER的人就这么少吗?

网友(2009-12-23):
1。漏极工作点由于有跨阻放大器的反馈电阻,因此和运放的输出直流点相同。
2。一般来说,过驱动越大,开关的阻抗越小,线性越好,但是噪声越差。这是个trade off,具体看你设计的需要
3。同意2楼的说法
4。同意2楼的说法
5。运放更重要的是增益要足够大,才能获得更好的线性。而为了让噪声小,一般第一级的gm都很大,而且输入管工作在weak inversion状态。
6。仅对于Inductless的LNA是对的。如果LNA的负载是电感,会和开关管的寄生电容一起谐振,就不存在运放噪声被放大的问题了。
7。对
8。对。由于passive mixer的输入阻抗很小,单独仿LNA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9。对

网友(2010-05-20):
二楼是牛人~学习了

网友(2011-08-20):
这个不是很理解 跪求指导啊

网友(2013-03-29):
回复 网友B:

    9楼的是高手

网友(2014-03-10):
passive mixer噪声小(因为没有DC current), 单独来看线性度也不错,需要注意的是对于LNA来说,如果PASSIVE MIXRE之后直接跟中频的TIA,那么LNA的增益要受到loading影响,LNA Gain=gm*Rout, passive mixer 和tia 会对Rout有较大影响。

网友:
如果想消除对Rout的影响,在LNA之后可以加一级GM,隔离影响,但是GM级会严重影响线性度。

网友(2017-06-21):
我想了解的问题有两个:
1. 如何理论上算出Mixer之后跨阻放大器的增益?理想情况是Vo=i*R,R是放大器的电阻,i怎么算出呢?
2. 非理想情况下,跨阻放大器的增益和运算放大器的DC增益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7-11-23):
回复 网友A:

   dear sir,               有一个要注意的是为了不让switch on time overlapped
the DC voltage at the gate of the switch should be varied at different corners

你说的这句话,在不同corner时,switich 的gate的DC电压应该不同,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2023-07-12):
引用 网友A:
在家可以输中文了
你的这种结构我仿过,有一点点认识
passive mixer 没有DC current,

详细分析可以看看2008 JSSCC st发的一篇802.15.4的receiver的paper

这篇文章可以分享一下名字吗?根据以上关键词没有搜索到

网友(2025-08-12):
请问无源混频器的隔直电容取值应该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