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ldo問題

楼主(2009-06-03):
請問ldo在hspice模擬之下 如何模擬出系統loop gain的頻率響應?????!!!!!!!希望高手幫忙解答 感謝

网友:
可以看Analog IC Design with Low-Dropout Regulators 一書

网友:
这个不难 关键是要理解
理解了就有办法
保持静态工作点
将环路断开

网友(2009-07-06):
楼上说的对,要把环路断开,并保持 工作点/负载 不变。因此,需要找好一个断开环路的地方,一般我会在取反馈电压/电流处;最好能找到一个输入阻抗很大的点,这里断开回路,都不用故意增添负载阻抗。

cadence的spectre里面有一个std分析,可以自动完成环路分析,自动返回crossover freq, phase margin, gain mar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