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体振荡电路起振问题

楼主(2009-06-03):
最近在做一个18M的Colpitts晶体振荡电路,用的是基本电路(晶振模型、两个电容、两个PMOS管加PMOS管的偏置电阻)。按照反馈模型计算了gm等参数。Ac仿真存在一个满足振荡条件的频率点,但瞬态仿真电路无法起振(仿真中就加了一个电源上电过程),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问题所在啊。

网友: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
还有仿真的步长,尽量设比你的晶体周期小。

网友:
以前看到过仿真步长设置为周期的1/100左右

网友:
中医特色疗法治疗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症这里不是推销的地方吧

网友(2013-03-19):
这个我也不懂,大家说说,来学习

网友:
首先算下你的晶体模型的Q值,达到50k以上比较好,起振容易。
再者,仿真步长可能的话稍微小一些,18M用100p或者10p步长试一下。
仿真时间最长10ms,正常500us应该能振,也有要10ms才能振的。
另外,可以尝试给晶体模型的电感加个初始电流,比如10uA,这样虽然起振容易,但是可能对仿真初始状态有些影响。

网友(2021-10-21):
仿真步长, 激励, 仿真时间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