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要怎么设计一个高倍的倍频器??

楼主(2009-06-03):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所使用的FPGA晶片是altera的Cyclone系列
我的电路板外部输入频率是48Mhz,但是我想要让FPGA可以输出二个频率分别是32.2Mhz跟48.3Mhz
我查过了Cyclone系列的PLL分频跟倍频ranges只有1到32而已,明显不能达到我的要求(输出没辨法为48.3Mhz)
所以我只好自己设计除频电路跟倍频电路
但是高倍的倍频电路我不知道要怎么用FPGA去设计
所以只好上来问问,看看有没有人有什么建意???

网友A:
你用的是Cyclone还是Cyclone II、Cyclone III?
Cyclone III 内部的PLL可以级联使用,范围更大。
我试过,可以做到Cyclone、Cyclone II实现不了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Cyclone还是Cyclone II、Cyclone III?
Cyclone III 内部的PLL可以级联使用,范围更大。
我试过,可以做到Cyclone、Cyclone II实现不了的范围

我用的"Cyclone"的ALTERA EP1C20FBGA400这颗晶片
所以我才在找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己设计一个高倍的倍频器
这样我就可以把外部输入频率48MHz分频为0.1MHz
然后再用高倍倍频器输出一个48.3MHz

网友:
用数字NCO

网友:
re

你是做数据打包用的吧?48--48.3M

楼主:
我现在做的是控制步进马达的
程式是接之前离职工程师的
他的程式是由输入clock频率来控制速度
而现在老板要改成跑到一半要开始加速

遞增的輸出頻率由48MHz開始增加
一次增加0.3MHz直到63MHz為止
但是我現在連48.3MHz都做不出來
所以才會上來問問看有沒有人有什麼建意

网友B:
verilog 实现倍频是不可能的
纯LOGIC不可能实现准确倍频
只能用PLL来做
PLL 级联 或者  PLL 倍频 + LOGIC 除频
如果还是做不到 那就只能考虑别的思路 比如更改系统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rilog 实现倍频是不可能的
纯LOGIC不可能实现准确倍频
只能用PLL来做
PLL 级联 或者  PLL 倍频 + LOGIC 除频
如果还是做不到 那就只能考虑别的思路 比如更改系统设计

请问一下纯logic不可能实现淮确倍频是什么意思???
我之前就是试过使用PLL级联或者PLL倍频+ LOGIC除频都没辨法才想要用FPGA设计一个高倍倍频器
如果verilog无法实现倍频,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我所要的功能,不知有没有人有任何的建意??

网友:
如果你要从48.3MHz 0.3MHz 步进到63MHz应该很难实现的。

马达电机控制需要这样的脉冲吗?

楼主:
因为是多颗步进马达要做到同步的控制
而每颗的齿轮数都不同
所以只好延用之前同事的程式
用改变clock频率的方式来控制
所以才需要这样的脉冲

网友:
利用ASIC,频率综合器,ADI公司就有几款。

楼主(2009-07-03):
問題決解了
謝謝各位的幫忙
最好還是使用counter來計數
不使用改變頻率來控制了
然雖同步方面算了很久才達成
不過總算是完成了

网友(2010-10-11):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我先认为你这个速度是由单位时间内clk上升沿的个数来控制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用算法来对clk这个端口插入一些上升沿,来达到增频的目的,只要算法保证插入时间点的平均分布

网友:
这个问题,小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