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隙中的运放一般要求多少带宽?

楼主(2009-06-03):
有没有量化的指标?500Hz够不够?

请大侠指教!

网友:
500Hz??
3db带宽是吧
GBW估计做不到这么小吧

网友:
对于bgr来说,运放的带宽是次要的。重点应该注意运放的offset。

网友:
应该主要看的是增益 ,增益越大越好,

楼主:
我现在在做一个带隙,里面的运放低频增益68dB,3dB带宽500Hz。不知道够了不?

感觉增益有点小,但是把增益做上去,功耗就大了。

网友:
68db的增益, offset大概就会是1/2000, 看你自己的设计是否允许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这个bgr用在那些地方了

网友:
应该够了,不过要看你的BGR要求的精度如何,再调整!

网友:
500 还是 500K啊 , 怎么这么小

楼主(2012-05-07):
现在有点新的体会,回来聊一聊。
在Bandgap中,运放的带宽本身是不太重要的,但是运放的带宽会影响“PSR的带宽“(即在多大频率内还能有较高的PSR)。
譬如DC-DC的纹波主要在几MHz,如果希望比较好的抑制这一纹波,则需要将 Bandgap环路带宽做到10MHz左右。
大家觉得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额, 这两天正在做一个banba结构的带隙,学习了。
    另外自己对整个电路的反馈机制还不太清楚,能否根据你的理解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10MHz? 那得多大的功耗啊

网友A(2022-03-20):
麻烦问一下,一个放大器正常工作的带宽范围是多少,我仿的一个单端输出套筒式的增益70,-3db的带宽只有七百多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点新的体会,回来聊一聊。
在Bandgap中,运放的带宽本身是不太重要的,但是运放的带宽会影响“PSR的 ...

网友(2022-09-06):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一下,一个放大器正常工作的带宽范围是多少,我仿的一个单端输出套筒式的增益70,-3db的带宽只有七百 ...

你确定你的-3dB是几百KHz而不是几百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