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隔离用磁珠如何选择?

楼主(2009-06-03):
近期用F2812设计个电路板,其中设计到3.3V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
不知道如何隔离?看了别人的设计,数字地和模拟地,数字3.3和模拟3.3都是用
磁珠进行隔离。我的疑问是:磁珠的参数应该如何选择,100MHz的阻抗要达到
多大才能满足要求。

最好高手能推荐个,非常感谢。

网友:
要达到什么要求?

建议调试时用频谱仪扫一下模拟部分的电路,  看看上面叠加了哪些来自数字电路部分的干扰,  然后你可以用不同规格的磁珠去对比. 最终选出一个你比较满意的.

网友(2009-07-12):
关于磁珠的应用,需要考虑降额20%使用,主要是考虑电流和谐振情况

网友(2011-10-10):
找手册啊找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