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板间通信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9-06-03):
请教各位大侠,项目中高速板间通信都采用了那些方案!感谢!

网友:
太笼统了,通信要看什么要求,位宽多少,速率多少。再考虑用什么总线。以及相应的SI处理方法。比如主板和显卡。呵呵 有问题可以找我
MSN:i135792@yahoo.com.cn
希望能帮到你